[技术问答]
请教下关于定时器捕获功能,对波形的要求

楼主:
如题,我用的是MINI54LDE芯片,使用中我利用T1EX--P3.6来捕获外部波形的下降沿,用此引脚直接去测量该芯片的PWM,和SYStick驱动的IO口都正常,用来测外部的波形,数据变化非常的不准,
void FairyTMR1ForCapInit()
{
TIMER_Open(TIMER1,TIMER_PERIODIC_MODE,1);
TIMER_EnableCapture(TIMER1,TIMER_CAPTURE_TRIGGER_COUNTING_MODE,TIMER_CAPTURE_FALLING_EDGE);
// TIMER_EnableCapture(TIMER1,TIMER_CAPTURE_TRIGGER_COUNTING_MODE,TIMER_CAPTURE_RISING_THEN_FALLING_EDGE);
TIMER_EnableCaptureDebounce(TIMER1); //ʹÄÜÏû¶¶
TMR1ForCapIOInit();
NVIC_EnableIRQ(TMR1_IRQn);
TIMER_EnableCaptureInt(TIMER1);
// TIMER_EnableInt(TIMER1);
TIMER_Start(TIMER1);
}

IMG_20140224_103018.jpg (937.24 KB )

外部信号波形

外部信号波形

网友A(2014-02-25):
1.先看官方的例程看看
2.这个东东我下午看看,正好也用到

网友B:
官方的例程是一回事,变成自己的又是一回事

楼主:
个人觉得是对波形要求很高,我用滞回比较器,将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调陡了后,就能测得比较准了。

网友A:
再要求严格,也应该能检测到边沿的吧,不过我也是先通过比较器再检测的,哈哈

网友C:
抓的頻率是多少呢?
要考量到發生检测到边沿進中斷時間。
及timer裡面計數的頻率,也會影響到精度。

楼主:
100HZ,用内部22MHZ晶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HZ,用内部22MHZ晶振

我试了试计数功能,一个下降沿捕获一个,是正常的,你试试用中断,有下降沿就产生中断

网友D(2017-11-21):
我最近也在用定时器测量脉宽,但测量的数据不对。楼主,可以将你的工程发我借鉴下吗?

网友E:
是不是可以先设置上升沿触发,然后进去清零定时器,然后设置成下降沿触发,读取定时器,就是高电平脉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