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DIY cc系列射频芯片精简开发工具!

楼主(2014-02-24):
在线学习了解CC1120 Sub1G 开发套件后,发现和自己以前用的cc1100/cc1101类似!
所以把自己以前制作的 cc系列射频芯片精简开发工具DIY以及经验介绍给大家。

楼主:
精简开发工具由TI  smartRF04EB的评估板改进而来的。开发工具的核心芯片采用c8051f320 ,带usb通信功能。用我以前做的c8051f320板+cc1100/cc1101模块来实际测试验证成功!应该算得上很简洁的了!cc1100/cc1101不带mcu,可以通过4线的spi 接口和c8051f320通信。我的c8051f320板是用protel99se 软件画的pcb板,cc1100/cc1101模块是购买的。

一.硬件原理图。
1.精简版本是对官方开发工具的改进,基本原理和官方的一样,裁掉了不需要的元器件,属于最小系统,体积小,成本便宜!需要对c8051f320芯片有详细的了解。开发工具的基本原理图,可以从官网下载得到。

楼主:
2.spi 和cc接口 二合一
可以开发TI以下的芯片:
RF芯片:cc1101 ,cc1100E,c1100,cc2500;
mcu+RF芯片: cc1110,cc2510;
mcu+USB+RF芯片:cc1111,cc2511;
zigbee芯片: cc2430,cc2431等。

第1种RF芯片通过spi 接口和开发工具通信!只设定内部积存器参数,不烧写程
序!
其余的cc系列芯片内部带有mcu的通过cc接口烧写程序!

开发工具相当于仿真器和烧写器(第一种不包括),所有的软件,原理图和代码都可以从
TI的网站获得到!http://www.ti.com

楼主:
3.我自己做的c8051f320 板子照片
射频模块是购买的,采用的芯片是cc1100 ,现在可以用
cc1101代替,工作频率在433M Hz,
工作电压3.3V ,通信速率250Kb/s ,发射功率可以达到+10DBm .
通过spi 接口和开发工具通信!只设定内部积存器参数,不烧写程序!

楼主:
二. 软件安装及代码烧写
在电脑上需要安装3个软件:
1.SmartRF Studio 软件采用6.13版本,功能是对cc系列的射频芯片进

行参数设定和通信测试!
2.SmartRF Flash Programmer软件版本是最新的,功能是对c8051f320
开发仿真芯片程序版本固化升级以及
对cc系列带cpu的芯片烧写应用程序的。
3. USB底层驱动
三个软件都可以从TI的网站下载到!
http://www.ti.com
现在需要做的是1.先把核心bootloader 十六进制代码烧写到c8051f320中去,然后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上并安装驱动被电脑识别,需要专用的编程器给c8051f320烧写代码,c8051f320采用c2接口仿真调试及编程,我有自己做的并口的,串口的,usb口的开发工具,建议用usb口的,烧写代码速度很快!
2. 在电脑运行SmartRF Flash Programmer软件对c8051f320芯片内部代码应用程序版本固化升级,
这两个很重要的十六进制代码在安装了SmartRF Studio 软件后会在相应的目录里自动生成的。
3. 连接无线模块运行SmartRF Studio 软件就可以参数设定及简单收发测试了!
由于软件很大,我把关键的下载地址列出来:
http://www.ti.com/lit/zip/swrc046

楼主:
一些照片!

楼主:
烧写的代码和usb驱动!

楼主:
希望对大家在学习RF有帮助!

网友A:
写得很详细, 楼主用心了, 支持支持.

网友B:
谢谢分享,写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得很详细, 楼主用心了, 支持支持.

多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写得很详细

多谢斑竹的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