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焊接贴片发光二极管为什么会发光?

楼主(2014-02-24):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焊接二极管会发光,是因为热电偶效应吗?

网友A:
电烙铁或者操作人员没有接地,很容易损坏LED

网友B:
微弱的感应电

网友B:
你的烙铁是交流滴

网友C:
你戴静电手环,烙铁可靠接地,你还能看到亮吗?反正我看不到

网友D:
哇,你们什么工作环境呀,这么高的静电电压,亦或是感应电压,这样的环境可不怎么好

网友E:
烙铁肯定没接地或接地不良...

网友F:
这是感应电所引起的现象。

网友G:
静电有积累(时间较长)和释放(时间较短)的过程,如果烙铁接触过程中就一直亮,那么不是上面所说的感应电,就一定要检查烙铁。

网友H:
应该是感应电或烙铁漏电了。

网友I:
我焊板的时候也有这情况,不知道是啥原因,焊的时候亮一下,过后也能正常发光,所以就没深究了

楼主(2014-03-26):
引用 网友I:
我焊板的时候也有这情况,不知道是啥原因,焊的时候亮一下,过后也能正常发光,所以就没深究了 ...

后来我把一百元的模块焊坏了,卖家说是静电弄坏了天线端

网友J:
感应电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K:
明显是漏电嘛

网友L:
脑铁外壳可能没有接地,只要100ua的电流足够发光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哇,你们什么工作环境呀,这么高的静电电压,亦或是感应电压,这样的环境可不怎么好 ...

生活苦逼呀,我们实验室焊台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