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电控制板关于单片机I/O口

楼主(2014-02-24):
小家电控制板关于单片机I/O口,请问按键能这样接吗?能跟LED灯跟数码管共用吗?思想有点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我这个轻触开关怎样接好?

网友B:
每个led挂个电阻,下面按键的电阻挂大点

网友C:
LED的负极并联后加个2K电阻接IO口控制,按键通过10K电阻接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的负极并联后加个2K电阻接IO口控制,按键通过10K电阻接地即可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