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
微弱电流通过gps的rf端会烧坏lna吗?

楼主(2014-02-24):
我有个gps模块,经常拆除天线再焊上,后来模块坏了无法定位,卖家说可能是我手上的静电弄坏了lna.
我今天焊接发光二极管发现焊接时会发亮,说明焊接会使之产生电流,那我的模块是不是因为焊接产生的电流弄坏lna?
如果是的话以后焊接gps的rf端应该怎样做才不会弄坏呢?

网友A:
如果你的烙铁漏电都能把LED搞亮,那摧毁LNA完全有可能。换烙铁吧,漏电的危险不仅仅是对于器件。

网友B:
基本上是漏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