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555产生38KHZ电路请教

楼主(2014-02-24):
最近要用到红外控制,因此需要产生38Khz的脉冲,发现网上很多电路实际上要么是32Khz左右,要么就占空比大于1/2,请问下是不是红外的脉冲32K的也能解决,还有占空比不是说要10%--40%吗?

楼主:
没人帮下忙吗?

网友A:
会影响传输距离和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影响传输距离和灵敏度

那请问下哪种状态下传输距离较好

网友B(2014-04-11):
//晶振12.3M下38k占空比23%程序
//AUXR DATA 8EH
//P2_2    BIT   0XA0.2
P30    BIT   0XB0.0
P31    BIT   0XB0.1
P32    BIT   0XB0.2
P33    BIT   0XB0.3
P34    BIT   0XB0.4
P35    BIT   0XB0.5

P3M1 EQU 0B1H
P3M0 EQU 0B2H

     ORG 00H
START:

        MOV P3M1, #00H
        MOV P3M0, #08H
        MOV TMOD,#03H

LOAD:
       MOV C,P34
       MOV P33,C        //读P3口状态,并输出到P2口
       JNB P34, LOAD

       MOV TL0,#0FCH     //TL0和TH0同时调整可保证周期不变,TL0加n,则TH0减n
        MOV TH0,#0EFH     //

        SETB P32
        CALL TL_DELAY
        CLR P32
        CALL TH_DELAY
        JMP LOAD
TL_DELAY:
        SETB TR0
          CHECK0:
          JNB TF0,CHECK0
          CLR TR0
          CLR TF0
          RET

TH_DELAY:
          SETB TR1
            CHECK1:
            JNB TF1,CHECK1
            CLR TR1
            CLR TF1
            RET
            END

网友B:
单片机产生38Khz,占空比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