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问题

楼主(2014-02-24):
(无正文)

网友A:
位操作,更直观。
比如写PORTB|=(1<<0)|(1<<4)|(1<<6);
比写PORTB=0X51可以方便看出哪几位置一。

楼主:
谢谢  PORTB=(1<<0)这样也行吧  为什么要或呢?

网友B:
因为只需要操作其中1个位呀,直接用等号来做,不是把不想改变的位也一起改变了么。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PORTB|=(1<<0),相当于PORTB = PORTB | (1<<0); 只是把PB0设置成高,不影响其他7个IO口
如果是PORTB=(1<<0),其他7个IO口都成了低。

网友D:
版主正解,相对PORTB = PORTB | (1<<0);代码量少。

网友E:
PORTB|=(1<<0)  和  PORTB=OX01是不一样的,PORTB|=(1<<0)是把PB0置高,PB口的其他位,该是0还是0,该是1还是1.。
但是 PORTB=OX01,这个吧PB0置1,但是把其他都置零了。
所以呢,这两个不是随便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