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双向晶闸管控制交流电机的困难求助

楼主(2014-02-24):
在用STC单片机控制双向晶闸管,控制一个25w的交流减速电机,电机通过钢丝绳拉动一个拉力传感器,要求电机在两个拉力值之间来回运行,拉力大小直接经AD返回到单片机,上升的时候,能在上限值停下,但是到下限值时呢,总感觉电机貌似停止了,但还在抖动,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拉力值,在程序中,怎么限定才行啊?才能做到让交流电机准确停止,运行啊,请朋友们指教。譬如,上限15,下限5,每个限值停顿5s。请

网友A:
控制双向晶闸管, 先说说中间用的什么控制器件, 怎么处理过零检测问题的?

网友B:
如果不是步进电机的话,可能需要考虑电机旋转惯性。
过零处理好像不复杂,直接用MC3061就可以了。

楼主:
MC3083,控制可控硅,

楼主:
减速电机惯性不大,我用一个区间来判断的,如果要求10,我就判断大于9小于11就有效。

楼主:
0——5v,对应0——50kg。AD是这样对应的

网友:
留出余量值~

楼主:
也不能太多余量,感觉上下1左右能行

楼主:
大侠们,给说说啊。AD进来后,到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