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多路SDADC同步采集,有人搞定过吗?

楼主(2014-02-24):
ST固件库里给的范例都比较简单,AN4207(Doc ID 023945)末尾提到的几个范例都没有包括在内……
为了快速验证其性能,买了开发板,竟然也不包含这样的例子……
看来只有自己琢磨了,有人做成功过吗?

说明:我想用 373 片内的 3 个 16-bit SD-ADC 做三通道同步采样,因为后续的信号处理对三路模拟信号的时间同步方面有较严格的要求。

网友A:
本人搞过, 在 STM32F303 的开发板上实现4路ADC 同时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搞过, 在 STM32F303 的开发板上实现4路ADC 同时采样

airwill 你好:我刚查了下STM32F303的简介,片上似乎只有12-bit SAR-ADC,和 16-bit SD-ADC(372/373/383中有) 不太一样。
是不是用 373 的人不多? 感觉这个片子做一般性的混合信号处理挺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irwill 你好:我刚查了下STM32F303的简介,片上似乎只有12-bit SAR-ADC,和 16-bit SD-ADC(372/373/383 ...

是的, 做一般性的混合信号处理很好的。
303 只有12-bit SAR-ADC, 但是所以 STM32 中最多的, 4个.
16-bit SD-ADC 只在372/373/383中有.

网友B:
同,最近也在弄373的SDADC,没找到例子,还在自己摸索

LZ做的怎么样了,分享交流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最近也在弄373的SDADC,没找到例子,还在自己摸索

LZ做的怎么样了,分享交流一下啊 ...

这方面的例子确实不够用啊,欢迎交流。

网友C(2024-02-29):
引用 网友A:
本人搞过, 在 STM32F303 的开发板上实现4路ADC 同时采样

你好,能交流下吗?我这边有个多路ADC检测项目要找人做。

网友D:
同时采集怎么实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交流下吗?我这边有个多路ADC检测项目要找人做。

可以,  373 有3路 SDADC,  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

网友C:
测量值跳动比较大,3.3V范围,有近0.1V误差,可以留连续方式吗?0

网友C:
你加我好友吧,我现在加不了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  373 有3路 SDADC,  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

测量值跳动比较大,3.3V范围,有近0.1V误差,
你加我好友吧,我现在加不了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测量值跳动比较大,3.3V范围,有近0.1V误差,
你加我好友吧,我现在加不了你 ...

SDADC 有天然的滤波效果,信号源干净吗,你有检测一下信号源的噪声情况是怎么样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DADC 有天然的滤波效果,信号源干净吗,你有检测一下信号源的噪声情况是怎么样的吗? ...

用的是F303芯片,用12位ADC来做,测是干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