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救】用PIC16模拟一I2C时,波特率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4-02-24):
从器件的I2C兼容100kHz和400kHz,那我模拟的I2C该如何设置它的波特率?

网友A:
从器件好像不用设置...

网友A:
时钟由主器件产生的

网友B:
1、你首先要看明白IIC协议,这个频率要求是指它的最高频率,老的IIC协议的最高频率不得超过100K,后来新的IIC协议升级到400K。

2、时钟是由主器件产生并控制的。

3、如果用IO模拟IIC协议,只要SCL发出的最高频率不超过限制频率即可,每个有效时钟沿跳变后,SDA随之收发一个位的数据,在这个过程中,时钟甚至是可以停止的,时钟恢复动作后,协议继续执行。

楼主:
明白嘞!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