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不稳定

楼主(2014-02-24):
(无正文)

网友A:
去随便搜一个网卡芯片的设计参考就行了
比如DM9000A的,里面有详细的PCB设计要求!都是通用的

楼主:
设计都是按要求走的
只是不知道这款芯片有没有别的地方要注意的
自己测基本好的
到客户那里问题就比较严重

网友B(2017-10-21):
有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就是网口变压器的TDCT和RDCT,就是变压器的中间抽头,应该接到RTL8201的PWFBOUT,既不能接地,也不能接其他3.3V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