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异频信号采集

楼主(2014-02-24):
有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只采集固定频率(非工频)的信号,把其它频率的信号都屏蔽掉,这种东西叫什么,哪里可以买到,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没听说过这样的设备。
在信道上加入带通滤波器就能做到。

网友B:
如果是调相波或调频信号的话,可以用锁相电路进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