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共模电感问题···

楼主:
我用的公司线性电源纹波有点点大··在10V时候大约有50MV左右(工作电流只有不到10MA),我这个项目要求纹波很苛刻,所以我在电源输入端加了一个共模电感(当然降低纹波的方法很多比如后级DCDC等,但是我现在目前就是加先加共模电感哈),结果发现输入电源纹波比如是50MV,结果发现输出后至少应该纹波小点,结果发现输出纹波是60MV左右,把共模电感短接后输入输出就一样了,是不是我的电感值没有选对啊,没有选对电感会造成输出纹波反而变大了是什么原因哦有师傅知道吗~~?我用的电感参数如下
  • 共振频率: 100MHz
  • 内核材料: -
  • 工作温度最小值: -25°C
  • 工���温度最高值: +85°C
  • 电感公差: -
  • 电感封装类型: 2014
  • 电感类型: Wirewound
  • 直流电阻最大值: 3ohm
  • 阻抗 @ 100 MHz: 4000ohm
  • 额定电压 V DC: 125V
  • 额定直流电流: 200mA

网友A(2014-02-24):
共模电感无益于波纹改善,由于电阻增大甚至更差,LC滤波即可(当然先要搞清波纹性质)

网友B:
共模电感用在线性电源,用错地方了。

网友C:
恩可以选用LC滤波,或者RC滤波,共模电感通常不用于这种情况系的滤波

网友D:
纹波是差模信号,用共模电感没有改善效果。
用普通电感就行了,LC截止频率低于纹波频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