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数组的最后一位不是‘0’么,怎么会跑飞呢

楼主(2014-02-24):
void a(uint32_t *male)
{
    while( *male != '0')
        {
                printf(" %d\n",*male);
                male++;
        }
}
uint32_t TextString[4] = {0,1,2,3};
a(TextString);
执行这条函数的时候,跑飞了,莫非数组的最后一位不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数组最后一位是零..
你说的是字符串吧.

印象中最后一位是0的,我得翻翻书去,字符串的最后一位肯定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数组最后一位是零..
你说的是字符串吧.

字符的最后一位果然不是‘\0’,功夫还有待加强哇
/************
\0是C++中字符串的结尾标志,存储在字符串的结尾
'\0'的ASCII是0
**************/

网友B:
咋可能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