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管理芯片BQ26220 电量显示不正常问题咨询!!

楼主(2014-02-24):
本人现在正用bq26220进行镍氢电池的电量检测,放电的时候我实时检测DCRH/DCRL(充电的时候检测CCRH/CCRL)两个寄存器,运行半个多小时,发现并没有啥变化,只是在DCRL上有变化,但也只是0-1-2-3,这几个值,同时能够正常测量镍氢电池的电压,也就是说明bq26220与主控mcu的通信是没有问题的,求指教!!!!!

网友A:
没用过。请高手帮看看。
@gaoyang99920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别人的应用: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l996AaqghAnYP9u0aesvSCKjeeHAwvFgsnoHCuCk0ywtUVhmR ...

非常感谢,但是还是不知道从哪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别人的应用: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l996AaqghAnYP9u0aesvSCKjeeHAwvFgsnoHCuCk0ywtUVhmR ...

不知道,bq26220前面加上一个tps76633 会不会对电量检测用影响!!!!!

网友A:
在DCRL上只有0-1-2-3这几个值变化,会不会是通信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