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任意点FFT

楼主(2014-02-24):
一般我们写FFT的时候都是需要计算点数为2的n次方个,有没有方法可以直接计算任意个点的FFT?有没有大神知道?

网友A:
帮忙顶   没搞过

网友B:
这个在你你设置后,程序应该会自动做了处理的。

网友C(2014-08-05):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你你设置后,程序应该会自动做了处理的。

请问怎么个设置方法?是不是均匀的补零或者剔除某些值,使其为2的N次方。

网友C:
我最近写了一个,帖子地址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78145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