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检测问题

楼主(2014-02-24):
陶振的频率有8M和4M的,怎么检测可以把两个分辨出来?

网友A:
示波器,频率计都可以

网友B:
找一个带内部晶振并且在工作中可以切换时钟源的,
如果没有,可以复杂一点接个固定的时钟源在某一引脚
总之,单片机要有一个已知的时钟做比较,否则它本身没法知道,如果物理里的运动状态一样,没有参照物无法确定运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