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检测问题

楼主(2014-02-24):
最近在用PIC16f877a开发板中的ds18b20进行测温,lcd显示,开发板中自带了ds18b20_lcd的程序,拷入单片机后,温度显示及lcd显示正常。
     但将手中其他的ds18b20替换下开发板中的ds18b20后,温度显示不正确(未对程序进行改动)。ds18b20都比较新,开发板上的ds18b20是可以方便插拔的,所以插入的ds18b20,接入应该没有错误,难道是这些ds18b20都是坏掉的?所以温度就不能显示了?

网友A:
端口方向设置对了吗,IO的第二功能也要注意

网友B:
温度显示是多少?

网友C:
检查一下端口方向设置

网友D:
端口肯定不正确

网友E:
检查下硬件上的连接及接口的问题的,看是否良好的

网友F:
这个我也来凑凑热闹的啊,还是在硬件上多检查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