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14-02-24):
今天用IAR调程序的时候,屏幕一直会闪黑,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操作系统是正版的,而IAR是盗版的,IAR比较坑爹,盗版IAR装在正版Windows上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如果是正版的Windows,建议还是用盗版的吧……当然,我说的是比较没办法的情况下使用的办法。

网友B:
应该是你的屏幕有问题了,IAR再厉害也不会控制屏幕的。

网友C:
肯定跟IAR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