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锁存电路咨询

楼主:
如图所示
1 上电后,需要恢复端输出一个“0”,才能使得检测端检测到“0”信号,恢复端然后恢复成“1”信号;
2 常闭开关按下后,检测端检测到“1”信号;
3 常闭开关恢复后,检测端就检测到“0”信号了;
就是这个问题,不是要恢复端输出“0”信号后,才能使得检测端检测到“0”,也就是需要有外部让链路导通才行,但是开关一闭合对这个恢复信号就没什么关联了。
是电阻选的不对还是电路有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2014-02-25):
没看懂你说的啥,但检测恢复电路什么的一般都要延时一下才行的

网友B:
没看懂你说的啥
但从电路看有2个问题:
1、光耦(3/4/13/14)是为了自锁用,(7/8/9/10)是恢复用,但两者是或关系,一旦自锁了,恢复信号就没用了,应改成与关系,
   就是两个输出串联用。如果复位的电平不对,可以用(5/6/11/12)翻转一次。
2、如果光耦不是GB/E后缀,手册给的最小传输比是50%(GB的是100%),用10K的限流电阻会有问题(传输比小于100%时),建议改为5.1K或更小

同意楼上,还要加延时

网友C:
上电为什么不通原因

这里有个先有**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发光管导通需要有电流流过,1,2→3,4→R23→13,14→Gnd, 注意了,13,14通的条件是3,4通,而你让3,4通的条件又建筑在13,14通的基础上,所以你失败了.

网友C:
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C:
@flyicdsp 自锁电路0K

说明:
对5楼所贴图"有自锁(自保持)功能的开关电路(一)"作了一些改进.
按5楼所贴图,
仿真器开始运行,第一次触发是正常的,当J1分断一次后,第二次闭合,不用触发也会通!我来研究一下原因
我分析是U2,U3的残存电子捣的蛋,电流1.4mA就正常了,J2再怎么变化,输出不变,除非第2次触发.不过刚触发完,U3导通了,马上切换J2,会有1次失败,过几秒再切换J2,输出就不变了.
并了1个小电容C1及电阻R4, OK了.
依次看图的开关动作,并注意U3的输出电压.
分析原理:
R4帮助U1发光管回路耗能.
C1在断电瞬间保持一下电压.让U1,U2产生一个先后顺序,U1先断,U2后断
不会产生竞争,U1先断,C1继续给U2供电,电能放尽后,U2就没有花头了(因为U1早就断了.)
没有C1时,U1,U2串在一起,哪个先断说不清,只要是U2先于U1断,U2就有机会得电让回路保持.
R7给C1提供放电回路,使得上电动作更可靠.

至此,该电路已完全符合楼主所需要求. 仿真截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