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阻抗匹配

楼主(2014-02-24):
请问从条PCB阻抗线引一条阻抗线到测试接口
如果测试接口不接任何东西 那么这条连到接口的阻抗线就缺乏终端匹配了
这会不会对前面的主信号线有影响啊???

网友A:
如果线长, 线上的信号频率又高, 这条线就相当于一个发射天线, 那就有影响了.

网友B:
测试接口再接个运放跟随吧
对于弱信号,还要加屏蔽驱动。

网友C:
电阻匹配是非常必要的,对信号的干扰的保护非常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