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共射电路的一些问题

楼主:
  我是模电新手,自己想做一个共射放大电路。先仿真的,信号是4.43MHz,振幅500mV的正弦波。设计的是电路电压增益是4,仿真后电压增益是2.8左右,我想大概是由于信号频率过高,三极管的放大增益下降所致。
  然后我按上图焊接了电路,三极管用的是C9013,其他元器件参数和图中一致,用示波器观察,结果发现信号不仅没放大,而是减小了。
  1.我想问下是不是C9013的特征频率太低了,导致三极管增益下降严重,看网上有的说是60MHz,有的150MHz,确实搞不清楚。
  2.同学说我工作点没调好(但是我仿真后觉得差不多,即使实际和仿真有差距,应该不会差的太多吧),有没有这个原因的可能呢?
  3.C9013和S9013有区别吗?
  我问的都是比较小白的问题,请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A(2014-02-24):
着急仿什么真啊,先把“静态工作点的设置(计)”搞搞好,老师不是这样教的?

网友B:
静态工作电流太小了,建议楼主按比例减小R1、R3,同时减小R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工作电流太小了,建议楼主按比例减小R1、R3,同时减小R4

按您的指点,我减小了R1,电压增益是1左右,比原来大了。
我想问下在输出波形不失真的前提下,静态工作点对共射电路放大倍数有什么样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着急仿什么真啊,先把“静态工作点的设置(计)”搞搞好,老师不是这样教的? ...

额,看来是工作点没设置好,您能指点下应该怎么修改工作点吗

网友C:
电路仿真对有经验的人员才有用。是为了减少计算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路仿真对有经验的人员才有用。是为了减少计算量。

先这样玩

楼主:
今天看到《晶体管电路设计》讲共射电路的频率特性的时候,书上说是由于没有采取必要的封装使得高频时电路增益下降。

网友A(点评):
你看多了

网友D:
1)4.43MHz的频率,对于模拟电路算是比较高了,实际电路中的一些分布电感、分布电容在仿真电路里没有体现,但是在4.43MHz频率下的影响很大。
比如你在仿真电路里的C和B极之间加个10pF电容试试,增益会变成多少?
2)9013并不适合做高频放大。你应该换成9018
3)高频电路里的R3,一般不用纯电阻,而是用电感,或者LC谐振

网友E:
1. 把频率减小,大概取4K~20K之间
2.R3太大
3.R4的大小与放大倍数关系很大,试着把R4减小。

楼主:
恩,谢谢您的指点,感觉您解释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43MHz的频率,对于模拟电路算是比较高了,实际电路中的一些分布电感、分布电容在仿真电路里没有体现, ...

恩,谢谢您的指点,感觉您解释的很有道理。
我还有些问题:
1.模拟电路中一般信号频率是多少?是不是KHz级的。
2.我按照您讲的在仿真电路的三极管C、B极之间加了10pF电容,仿真结果是电压增益减小。是不是这个原因:加入10pF(密勒效应会使得10pF是(1+Au)10pF,和基极集电极间电容Cbc一个效果)和共射电路输入电阻形成低通滤波,降低了高频信号的增益。
3.C9013和S9013可以替换吗?
4.我的信号源是74反相器振荡方波,通过LF347的一阶低通和一阶高通。我在R4两端并联105电容,想不改动静态工作点提高电路放大倍数,但是示波器观察发现高通输出正弦波信号变得很差出现幅值较大的信号,请问为什么这样共射电路对前级信号源的影响会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把频率减小,大概取4K~20K之间
2.R3太大
3.R4的大小与放大倍数关系很大,试着把R4减小。 ...

R3太大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您的指点,感觉您解释的很有道理。
我还有些问题:
1.模拟电路中一般信号频率是多少 ...

4.43MHz的电路,已经跟一般的模拟电路不太一样了
14楼的电路应该可以给你一些启发了,仔细研究一下
晶体管短波收音机差不多也工作在相似的频率,你可以找找相应的电路图来学习,这是个很好的途径。FM收音机频率更高,也可以借鉴一下。
C9013和S9013是否可以替换,我不知道,请自己看datasheet。再次强调,做高频电路,9018远比9013要好。
在R4两端并联105电容,相当于把电路的电流负反馈去掉了,那么电路的非线性失真会很明显的增大,同时输入阻抗也明显降低了,容易影响前级,这是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仿真了您的电路,放大效果很好。想问一下电路中L2、C4、C5这部分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4.43MHz的电路,已经跟一般的模拟电路不太一样了
14楼的电路应该可以给你一些启发了,仔细研究一下
晶体 ...

谢谢您耐心的解答。
我觉得R4两端并联105电容应该是改变的是输出阻抗吧,输入阻抗是Rb1和Rb2的并联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耐心的解答。
我觉得R4两端并联105电容应该是改变的是输出阻抗吧,输入阻抗是Rb1和Rb2的并联值。 ...

错,你回头翻书复习共射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你回头翻书复习共射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吧。

我算了交流通路的输入阻抗,您看对吗。

Ui=Ib•rbe+Ie•Re=Ib(rbe+(1+β)Re)
I=Ui/Rb+Ib
Ri=Ui/I=Rb//(Ui/Ib)=Rb//(rbe+(1+β)Re)
所以当我在Re两端并联电容后,Ri=Rb//rbe,导致输入阻抗减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算了交流通路的输入阻抗,您看对吗。

对的。
不光是变小,而且是输入阻抗中非线性成分的百分比增加了。
因为rbe是非线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算了交流通路的输入阻抗,您看对吗。

在Re两端并联电容后,Ri=Rb//rbe

网友G:
1、由于三极管β值的不同,实际设计时需要确定β值的范围。
2、确定R3,由于是高频信号的放大,Q1存在体电容等,R3阻抗也可考虑LC代替。
3、确定R4,一般可先取R3的1/20左右。
4、确定R1,调整R1的大小,使得V(4)=1/2VCC
5、R2可省略。
6、用信号源注入变频信号,用示波器观测输出波形,来了解频率相应。
7、高频衰竭补偿可考虑R4上并补偿电容,
8、你这个仿真对实际最终电路参数的确定不能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1、由于三极管β值的不同,实际设计时需要确定β值的范围。
2、确定R3,由于是高频信号的放大,Q1存在体电容 ...

谢谢您的回答,可惜分数给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