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6747的串口FIFO问题

楼主(2014-02-24):
最近在学习6747的东西,在开发板上调试串口。例程给的代码是将串口设置成non-fifo模式的,而且接收发送都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操作。这样感觉效率不高,我想把串口修改为fifo模式的,然后设置8个字节再进中断的,但是一直不成功,难道6747不能设置成FIFO模式,我看datasheet说是可以啊,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FCR = 0x87;
IER = 0x07;
LCR = 0x03;
MCR = 0;
这样设置了以后,还是接收一个字符就进中断了,这是为什么呢?还有需要设置什么的吗?

网友A:
对这款不太熟悉   但是像2000系列就可以
发送接收都可以设置FIFO   一定的字节数触发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款不太熟悉   但是像2000系列就可以
发送接收都可以设置FIFO   一定的字节数触发中断
...

谢谢,串口的FIFO模式已经调试成功了,是自己疏忽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串口的FIFO模式已经调试成功了,是自己疏忽造成的

分享哦

楼主:
以前一直用的6713外扩的752B,FIFO有64字节,只用到了接收中断,发送数据直接用FIFO了,没有用过中断。
现在6747只有16字节FIFO,估计以前的办法是无效了,正在研究6747发送中断,高手们多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哦

就是读寄存器的时候逻辑符号写错了,这个属于编程低级错误,都不好意思公布了,呵呵

网友A:
好吧   6713相关还望你多多指点和分享  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6713相关还望你多多指点和分享  先谢谢啦

本人也是菜鸟一枚,但是知无不言哈,说错了也不要见怪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也是菜鸟一枚,但是知无不言哈,说错了也不要见怪哈

6747肯定比我熟悉

网友B:
楼主,看到我啊,我想知道如何给6747的端口0写数据啊?一定不吝赐教啊楼主!小女子感激不尽!

网友C:
看着不简单的

网友C:
用过c6000和fpga通信调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到我啊,我想知道如何给6747的端口0写数据啊?一定不吝赐教啊楼主!小女子感激不尽! ...

你们可以好好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