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函数定位及烧写文件

楼主(2014-02-24):
用IAR编译定位好的函数,为什么在生成的烧写文件中没有相应的函数代码?
在XCL文件中-Z(CODE)UpdateCode=5C00-0x6BFF是函数定位的地址,且函数如下形式
/*************************未定位函数**********************************/
void SPIInit(void)
{...}
/**************************定位函数**********************************/
void U_GlobalVariables(void)@"UpdateCode"
{...}
void U_GPIOPortInit(void)@"UpdateCode"
{...}
用仿真器能正确写入到对应的地址中,但是在生成的TXT烧写文件中为什么没有@5C00开始的代码呢?

网友A:
先帮这顶一下的把,,这个还是看下你的地址的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望大神来指点!

网友B:
不懂TXT文件内容如何解读,只知道TXT文件开头和结尾的类似@7C00是地址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升级代码写好后,没有调用!以后大家要注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