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触摸屏驱动(已解决)

楼主(2014-02-24):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是imx6q四核处理器,在Linux下触摸屏不能使用,我现在的屏是LVDS。但是支持鼠标。请问飞思卡尔官方提供触摸屏驱动了吗???我该怎么做呢?

楼主:
没人回答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回答额。。。

你好,请问你用的LVDS屏是飞思卡尔提供的10.1" XGA LVDS吗?还有你是想跑linux还是android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用的LVDS屏是飞思卡尔提供的10.1" XGA LVDS吗?还有你是想跑linux还是android系统? ...

我跑Linux系统,不是飞思卡尔提供的,是供应商提高的7寸LVDS屏,核心板厂商说他们只做了android的驱动,所以android下触摸屏可以用,Linux下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跑Linux系统,不是飞思卡尔提供的,是供应商提高的7寸LVDS屏,核心板厂商说他们只做了android的驱动, ...

飞思卡尔的BSP中是有触摸屏的驱动的,不过你要看你使用的触摸屏在飞思卡尔的BSP触摸屏驱动中是否有,如果有的话直接支持可用。如果没有你要自己添加,关于触摸屏的驱动是由你购买的厂商来提供的。具体怎样修改并添加新的触摸屏,你可以参考文档mx53_sabre_tablet_linux.pdf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跑Linux系统,不是飞思卡尔提供的,是供应商提高的7寸LVDS屏,核心板厂商说他们只做了android的驱动, ...

你这里说到厂商只提供了android的驱动,没有linux驱动的话是不可以在linux下使用触摸屏的。

网友B: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尚未解决,请继续在帖子中讨论。

如果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请参考以下结贴方法:
1、首先在网页的右侧有“我要结贴”,点击进入,界面如下所示:
2、在分数处给分,把相应的分给掉。可以给一个人,也可以给多个人。
3、点击左上角的结贴给分。
这样就把一个贴给结了

网友C(2014-08-18):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是用这个开发板,现在也在弄触摸屏,请问楼主是用的哪个芯片的触摸屏呢? 能否给个触摸屏使用的芯片型号或者你们使用的触摸屏的一些信息给我?  谢谢了,万分感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跑Linux系统,不是飞思卡尔提供的,是供应商提高的7寸LVDS屏,核心板厂商说他们只做了android的驱动, ...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是用这个开发板,现在也在弄触摸屏,请问楼主是用的哪个芯片的触摸屏呢? 能否给个触摸屏使用的芯片型号或者你们使用的触摸屏的一些信息给我?  谢谢了,万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是用这个开发板,现在也在弄触摸屏,请问楼主是用的哪个芯片的触摸屏呢? 能否给个触摸 ...

ft5x0x

网友C:
引用 楼主:
ft5x0x

谢谢回复,还有个问题想请问你,你们这款触屏的RST引脚需要自己跳线吗? 我询问了,官方推荐的板子是不需要跳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