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配置编译qt(已解决)

楼主(2014-02-24):
在ltib中配置选项中有下面的信息:

我要选择哪一个呢?
选择qt的话,我选择了

可是编译不过,提示是网络不通什么的?
选择qtopia,选择下面的任意一项都不能编译过。

我该怎么做才能支持qt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现在想安装的QT是哪个版本的?另外您用的飞思卡尔的BSP是哪个版本的以及您的PC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现在想安装的QT是哪个版本的?另外您用的飞思卡尔的BSP是哪个版本的以及您的PC环境? ...

我想安装qt4.8.5,我是在ubuntu12.04上面搭建和编译的ltib环境,用到的bsp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

网友B:
:o。。。。ubuntu-12.04.1-desktop-i386z是這個版本嗎?

QY-IMX6S 硬件说明书.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ubuntu-12.04.1-desktop-i386z是這個版本嗎?

我就是在网上下载的ubuntu12.04 LTS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网上下载的ubuntu12.04 LTS版本

哦,QT資料我這邊也還在整理,暫時無法傳給你,抱歉。。。
    還有就是你找一下提供你板子的供應商,看看他們能給你什麼資料,或者幫您解決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安装qt4.8.5,我是在ubuntu12.04上面搭建和编译的ltib环境,用到的bsp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 ...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出的问题,你可以参考如下内容:
1、Installing and Configuring QT Creator (Ubuntu)
2、./configure 之前要安裝一些packages, 你可以參考一下这个:Building Qt for i.MX5x
3、Building QT for i.MX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QT資料我這邊也還在整理,暫時無法傳給你,抱歉。。。
    還有就是你找一下提供你板子的供應商,看 ...

希望您整理完后能给我一份!!!

网友C: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尚未解决,请继续在帖子中讨论。

如果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请参考以下结贴方法:
1、首先在网页的右侧有“我要结贴”,点击进入,界面如下所示:
2、在分数处给分,把相应的分给掉。可以给一个人,也可以给多个人。
3、点击左上角的结贴给分。
这样就把一个贴给结了

网友D(2015-06-09):
你好, 你之前移植QT到飞思卡尔的IMX6Q的方法, 我可以加你QQ和你请教一下吗

网友E(2018-04-24):
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