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分享】+怎么驱动多位数码管?

楼主(2014-02-24):
本人是LED芯片的FAE,主要做LED驱动芯片,在分析客户产品时遇到过很多问题,比如如何驱动多位数码管问题?
     一般常见的LED有4位8段的,假如用到4个4位8段的数码管时,至少需要的IO口就至少需要16+8=24个,如果单纯的用MCU的话,占用的IO口特别多,那就浪费的资源。
      其实想这样的话,我们最好是找相应的LED驱动芯片,从价格和使用情况来看,不仅可以解决MCU IO口不足问题,而且可以大大简化程序。一般的LED驱动芯片支持的非标准的I2C总线和SPI总线,通讯也较简单,三线或者2线通讯即可。

网友A:
只需要两个io口
mcu+74hc165

网友B:
是个方案!!!!!!!!!

网友C:
一个段选口,一个位选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两个io口
mcu+74hc165

是595 把

网友E:
FD650  PT1628等都可以支持到。。。

网友F:
三个或两个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