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双屏异显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2-24):
我们想用两个显示屏,显示不同的东西,两个显示屏能同时支持触摸吗?有双屏异显的范例代码吗?是怎么实现的?我应该学习哪方面的知识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想实现两个LVDS屏同时显示,并且显示不同的内容?还有你想要跑linux还是android系统?

网友A:
i.mx6q是支持双显的,并且我们的BSP中有相应的驱动,但是你要做一定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x6q是支持双显的,并且我们的BSP中有相应的驱动,但是你要做一定的修改。 ...

现在已经可以双屏显示了,是两个LVDS,过几天等rgb屏回来了,我要试试看看LVDS+RGB怎么样。核心板提供商给了我们修改的方法。我想知道,两个屏都能支持触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可以双屏显示了,是两个LVDS,过几天等rgb屏回来了,我要试试看看LVDS+RGB怎么样。核心板提供商 ...

支持还是不支持就要看你有没有驱动了。

网友B: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尚未解决,请继续在帖子中讨论。

如果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请参考以下结贴方法:
1、首先在网页的右侧有“我要结贴”,点击进入,界面如下所示:
2、在分数处给分,把相应的分给掉。可以给一个人,也可以给多个人。
3、点击左上角的结贴给分。
这样就把一个贴给结了

网友C(2014-05-15):
你好,是怎么实现的,能否给予指点。感谢!

网友D:
跑什么系统?如何实现的?我现在想实现 LVDS+VGA 双显

网友E(2017-07-14):
楼主你好,
    请问你使用的两路LVDS做的双显是同显还是异显?

谢谢!

网友F(2017-11-14):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想实现两个LVDS屏同时显示,并且显示不同的内容?还有你想要跑linux还是android系统? ...

您好,我用的Android4.4.2系统,想实现lvds+vga双屏异显,并且不同分辨率。请问支持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尚未解决,请继续在帖子中讨论。

您好,我用的Android4.4.2系统,想实现lvds+vga双屏异显,并且不同分辨率。请问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