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输入前的滤波

楼主(2014-02-25):
如图,这是用重力传感器与CS5532做电子秤中的部分电路图,我看了下由于CS5532可以对工频进行滤波,所以这里只加了高频滤波,但有点不明白的是上拉至5V的那两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希望知道的帮忙解答下,TKS.

楼主:
自己顶下,我刚才测试了下,如果断开那个电阻,则测试的重量会减小,难不成它是用于抬高输入电压的?

网友A:
提高共模抑制能力的吧
楼上的做什么产品呀?为什么用5532?比它好的ADC多去了。
如做电子称,我认识朋友可以做

网友B:
最近正在做一个称重相关的项目也用到5532,mv差分信号直接进输入端,没有用到上拉电阻。把上拉电阻去掉X,Y 两端压差减小小,测得的重量肯定会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共模抑制能力的吧
楼上的做什么产品呀?为什么用5532?比它好的ADC多去了。
如做电子称,我认识朋友可以 ...

谢谢了,做医疗产品,它只是产品其中一部分,这是以前用的,我只是想知道这个电阻的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正在做一个称重相关的项目也用到5532,mv差分信号直接进输入端,没有用到上拉电阻。把上拉电阻去掉X,Y  ...

对,确实测试结果减小,不过感觉也不影响,不太明白加它的用处。

网友C:
datasheet上不是说3.4脚的电容是223吗,用224没有影响????  @t待鸿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tasheet上不是说3.4脚的电容是223吗,用224没有影响????  @t待鸿

还没真没注意到这个,:L 有时间可以换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真没注意到这个, 有时间可以换下看看……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这个AD芯片你们能精确到多少位呢,这个对硬件关系大吗?一般自己搭的电路板估计能精确到多少位呢,@t待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