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实习了,我该怎么办?

楼主(2014-02-25):
现在大三了,今年就要去实习,现在感觉特别的迷茫,我学的是嵌入式系统工程,听说这行发展挺好的,可是我不知道好在什么地方,哪里需要用到嵌入式,以及我需要学习什么样的知识才能去应对公司的需要,我自己在学校做过的项目很多,参加过飞思卡尔,电子设计大赛等等,也画过不少的PCB电路板,程序也天天写,,熟悉使用51,STM32,MEGA16,K60,LPC1768芯片,但我依然很迷茫,我不知道我学的这些有没有用,有哪位有经验的人,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学的当然有用,但是学校和公司还是有点差别,我带了两三个实习生,他们做事方面都有共同的问题:
1)焊接方面:虚焊、毛刺、烙铁用完没有加锡的习惯、多管脚芯片焊不了、习惯性补刀、无检测电压就焊上芯片、海绵不加水(生产线出来的主管看不惯)……
2)上电方面:没有检测电压再上电的习惯。没有注意板底是否有锡的习惯。
3)写程序方面:没有按模块划分程序,一个人写程序比两个人写的快。无注释习惯。
4)调试方面 :出现问题各种迷茫,动不动就整片电容和芯片换掉。

网友B:
是啊,学校刚刚出来的 动手能力、配合等就会差点

网友C:
找地方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