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dz60用pe生成代码波特不能设置能115200??(已解决)

楼主:
大家代码都是自己写吗?还是pe生成的,小弟初用。
波特率可以设置9600 4800 19200 250000 但就是不能设置成115200为什么呢?怎么弄呢?

网友A(2014-02-26):
你的时钟是怎么设置的? bus clock是多少呢?

网友B:
我刚去用PE生成了一个工程,使用默认的Cpu配置。

8Mhz/16/4 = 125,000

8Mhz/16/5 = 100,000

波特率经分频后,误差过大都超过3%了,所以有错误。

你需要改变波特率时钟源的频率才可以

网友C: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尚未解决,请继续在帖子中讨论。

如果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请参考以下结贴方法:
1、首先在网页的右侧有“我要结贴”,点击进入,界面如下所示:
2、在分数处给分,把相应的分给掉。可以给一个人,也可以给多个人。
3、点击左上角的结贴给分。
这样就把一个贴给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尚未解决,请继续在帖子中讨论。

还没有呀。总是时钟什么的设置不不太清楚。你看看吧

网友B:
请问楼主现在是想用外部8MHz,分频出115200的串口波特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现在是想用外部8MHz,分频出115200的串口波特率吗?

一般这些芯片外设的频率都是经过分频、倍频产生的。
所以并不是你想要把波特率配置成多少,时钟源经过整数分频后就能够产生这个频率的。
给你截了个clock path的图,可以参考下这波特率是经过了哪些分频获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呀。总是时钟什么的设置不不太清楚。你看看吧

你这些warning是因为硬件不支持,时钟频率范围在数据手册上应该都有写。
你需要根据warning提示,把时钟修改到正常范围内才可以。

楼主:
改那个8.0吗?怎么改也不对。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些warning是因为硬件不支持,时钟频率范围在数据手册上应该都有写。
你需要根据warning提示,把时钟 ...

改那个8.0吗?怎么改也不对。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那个8.0吗?怎么改也不对。怎么办

请问你现在DZ60芯片外接晶振是多少,如果外接晶振8MHz,那你的uart用这个时钟来源是无法现实115200波特率配置的(原因见3楼、7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现在DZ60芯片外接晶振是多少,如果外接晶振8MHz,那你的uart用这个时钟来源是无法现实115200波特率 ...

终于懂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懂了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以后遇到其他问题,欢迎在论坛中发布“技术问题解答”类帖子提问讨论。

网友D(2014-03-28):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以后遇到其他问题,欢迎在论坛中发布“技术问题解答”类帖子提问讨论。[em ...

技术确实很犀利

网友E(2015-12-10):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现在DZ60芯片外接晶振是多少,如果外接晶振8MHz,那你的uart用这个时钟来源是无法现实115200波特率 ...

您好,我是在总线20M时钟下,设置115200,接收数据正确,但是发送数据不对,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