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DM9000可执行程序LINUX运行发生段错误,求教!

楼主(2014-02-25):
写了一段裸机程序,功能是读写DM9000的寄存器,是可以通过jlink仿真的,但是通过ARM-LINUX-GCC编译后,在linux系统中运行时打印信息告知“段错误”。是不是bank4和MMU需要有什么初始化之类的我没有做啊?请版主和本板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在linux中,你不能直接访问外设的物理地址,只能访问该物理地址映射(mmap调用)到你的进程空间的虚拟地址。

网友B:
楼上正解,linux的运行和单片机直接操作有区别

网友C:
可以的。读写 /dev/me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读写 /dev/mem

请问能描述清楚一点吗?比如我需要调用什么资源才能完成映射呢?目前占用的片选是CS4,启示地址是0x2000_0300,先谢谢您啊!这方面不是特别懂,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inux中,你不能直接访问外设的物理地址,只能访问该物理地址映射(mmap调用)到你的进程空间的虚拟地址 ...

请问能描述清楚一点吗?比如我需要调用什么资源才能完成映射呢?目前占用的片选是CS4,启示地址是0x2000_0300,先谢谢您啊!这方面不是特别懂,都是摸着石头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