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Coldfire系列的MCF52259的QSPI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2-25):
MCF52259的QSPI能够驱动NRF24L01吗?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可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驱动。

可以分享下例程吗,我写了好久都没有成功:'(:'(

网友B: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尚未解决,请继续在帖子中讨论。

如果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请参考以下结贴方法:
1、首先在网页的右侧有“我要结贴”,点击进入,界面如下所示:
2、在分数处给分,把相应的分给掉。可以给一个人,也可以给多个人。
3、点击左上角的结贴给分。
这样就把一个贴给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