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ADC功能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2-25):
比如我要向stm32芯片输入两种电压值,一种是3.3V,定义为高电平;一种是0.02V,定义为低电平。设置高电平时候flag=1,低电平时候flag=0,然后根据flag的值在选择运行下面的哪些程序。
3.3V和0.02V是模拟量,而flag=1/0是数字量,那么我是否需要在stm32读取电压值得时候使用ADC功能呢?为什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