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XRAM

楼主(2014-02-25):
STC手册上说单片机内部集成了1K的XRAM,地址范围0-03FFH,访问这些RAM时不影响P0、P2、WR、RD、ALE引脚,现在我要使用这1K的RAM,如果我用XBYTE定义一个外设,地址小于03FFH,是不是会产生冲突,无法操作这个外设呢?

网友A:
小于这个地址,直接访问内部XRAM了,没有外部信号产生

应该可以禁止内部XRAM,此时全部外部访问

网友B:
我发现很多人根本不看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很多人根本不看芯片手册

哥,我怎么就没看芯片手册啦?

网友C:
具体怎么操作,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D:
或许可以禁用内部XRAM。
另外一个思路,若不禁用,为啥要把外设的地址弄成冲突的?换一个地址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许可以禁用内部XRAM。
另外一个思路,若不禁用,为啥要把外设的地址弄成冲突的?换一个地址不就OK了。  ...

是这样的,我现在在画板子,需要考虑这些问题,我是信心不足所以才发个帖问下大家: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