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在ubuntu中装sqlite3,找不到libqsqlite3.so?QTableView不显示数据?

楼主(2014-02-25):
在ubuntu中用#sudo apt-get install sqlite3
            #sudo apt-get install libsqlite3-dev
装好之后也找不到驱动文件啊,QT里也是驱动没有加载。

还有一个就是利用qt自带的sqlite数据库,测试querymodel,就是用QSqlQueryModel和QTableView,但是运行后view里就一片空白
求各位帮忙解答

楼主:
凄凉一片,都没人回答

网友A:
检查一下环境变量。你看一下sqlite的安装目录,入股不缺东西的话用sqlite命令操作一下。也可以下载源码自己编译一个。把编译 的库文件放到Qt地赢得目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