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让做信号源,不会弄呀

楼主(2014-02-25):
要求是至少三路独立输出,频率可调100kHz~50MHz,电压10v以下,不用太精确,拿来刺激细胞的
想了几种方案,大家评价评价
1.VCO(淘宝转了半天,都上GHz了,频率范围恐怕达不到,希望大家推荐合适的)
2.DDS(看了一下AD9854,有些大材小用,希望大家推荐合适的)
3.多做几个三端振荡器(操作起来会不会很麻烦?)
刚刚学完高频,啥也不懂,希望懂的人指点一下,给点思路

网友A:
对波形有要求么 没有具体要求的话 可以考虑直接用CPLD/FPGA分频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波形有要求么 没有具体要求的话 可以考虑直接用CPLD/FPGA分频来实现

没什么要求,这学期刚开始学FPGA,正好可以学学,分频的话范围会不会太大?比如50M一分就成25M中间那一段就跳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emb/dsp/20111201254144.html

频率太低了,而且也不需要这么大的功率呀

网友A:
那就用FPGA先倍频 然后再分频 不过确实做不到完全连续

网友C: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0306-1-1.html
这个方案还不错的,楼主也调出来了,不过还缺少可调的功能的,可以再认真考虑考虑的
模电还真的忘记得差不多了

网友D:
楼主要求的频率范围还是用DDS实现比较好,算不上什么“大材小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什么要求,这学期刚开始学FPGA,正好可以学学,分频的话范围会不会太大?比如50M一分就成25M中间那一段 ...

如果输出方波是可以接受的,用分频器是比较好的,电路简单,便宜。
分频器不一定都是2阶分频。
用计数器就能做出任意整数分频,可以参考如下连接: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BEkrYUuoxUKkJjYEB1io0oSftjyWoKYUWmUd9I8povfhX-YOOZUC9DlH66SpAEyFsV2EGz2QEf5cCxybaOZNVjLFKQGXzJVbv5k6fBjlK-C
通过整数分频器环路,可以实现非整数分频,可以参考如下链接: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RIMSnzhVwMg-pvpWuXE2HyClAy9N3_8PU2UBNR45Pns1skHGeGWiO7J_CDp3VVfAgsklenIRIt8ykkZjx7uf76UBZ3pkomr1SN_1S2HhSmS

如果要产生弦波,那就用DDS吧。

网友F:
先别说大材小用了,DDS能弄好就不错了.你的量不大,做出来就是本事了.如果用了DDS,那么后面的50MHz放大器就是你的难点了.不简单的,想做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