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E02Z64VQH2 IO问题

楼主(2014-02-25):
第一次用飞思卡尔单片机MKE02Z64VQH2设计系统
系统检测口几乎每个pins都有一个4.7K或10K的上拉电阻
用jlink烧不进程序也调试不了
后来把这些上拉电阻拆了程序能少的进去了能仿真了

请教下 是不是MKE02Z不能加外部上啦电阻?

网友A:
至少烧写程序的时候,你对JTAG接口不能也都价实上拉电阻吧!

楼主:
JTAG接口上啦电阻全部都去掉了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FRDM-KE02Z开发板的原理图。
K、L的快去参考指南中都有提到仿真调试口拉电阻接法。
E系列资料楼主可以去飞思卡尔官网找找

网友B:
楼主你好,从L的快去参考指南KLQRUG.pdf及参考手册中均可查到SWD_CLK引脚内部有下拉电阻,SWD_DIO有内部上拉电阻。

再查看KE的参考手册MKE02Z64M20SF0RM.pdf第九章描述:SWD_CLK引脚不支持内部下拉,所以还是需要外部下拉 SWD CLK DIO

楼主(2014-06-17):
谢谢了 问题已解决

楼主:
是NMI脚导致了 jlink烧不进程序也调试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NMI脚导致了 jlink烧不进程序也调试不了

恩 很多网友遇到类似问题都是因为这个引脚导致进入不可屏蔽中断
谢谢你与大家分享问题原因

网友C(2015-02-16):
MKE02Z64VQH2_数据手册   怎么没有封装规格尺寸的

网友C:
谁能帮发一个MKE02Z64VQH2_数据手册   带有封装尺寸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