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外部脉冲的计数功能

楼主(2014-02-25):
新手求教:
        目前有个项目要使用MSP430F5529单片机来捕获外部脉冲实现计数功能,我想问我将外部信号接到TA/BCLK管脚然后使用计数模式是可行的吧?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外部的脉冲信号经过了单稳态触发器的整形,出来的是5V的方波信号,我要怎样才能将这个方波信号接入单片机的IO口呢?
麻烦各位给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A:
貌似msp430f5529不兼容5V信号的,转换成3.3V信号再连接msp430f5529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msp430f5529不兼容5V信号的,转换成3.3V信号再连接msp430f5529吧

最简单的是不是用三极管,电源接3,3V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是不是用三极管,电源接3,3V 这样可以吗

最简单的是用电阻分压

网友C:
简单的就是电阻分压的,再辅以电容平滑信号的。。

网友B:
学习了不过电阻分压一般不适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