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mV的小信号处理问题

楼主(2014-02-25):
几mV的小信号放大,是要选失调电压小的运放芯片,网上也看到了同相放大与反相放大的各自优缺点,是用哪种放大比较好呢?

网友A:
同相放大,输入阻抗高,比较常用。
这个实际无所谓,能正常处理信号、够用就好了,没必要这么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相放大,输入阻抗高,比较常用。
这个实际无所谓,能正常处理信号、够用就好了,没必要这么纠结啊 ...

因为信号太微弱,不得不考虑一下。个人想用运放跟随一下,再来处理。主要看到有说同相放大共模干扰比较大。

网友A:
这就要看你的信号源是什么的,也即是信号源的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要看你的信号源是什么的,也即是信号源的输出阻抗

我的信号源阻抗很小的,可能就要注意了吧

网友B:
信号源阻抗很小才是好源。大才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源阻抗很小才是好源。大才不好。

恩,谢谢

网友C:
几mV的量级根本不算什么“弱信号”,根据信号频率和精度要求选择适当的运放就是,同相、反相的关系在这里不大,注意单级增益不要太高,用两级放大器比较合适。

网友D:
看你的共模干扰大不大,如果共模干扰大需要选择仪表放大器。
如果噪声比较大,则需要加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mV的量级根本不算什么“弱信号”,根据信号频率和精度要求选择适当的运放就是,同相、反相的关系在这里不 ...

谢谢,"注意单级增益不要太高,用两级放大器比较合适。"这里用两级放大相比较一级放大有什么好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共模干扰大不大,如果共模干扰大需要选择仪表放大器。
如果噪声比较大,则需要加滤波。
...

谢谢,怎样才能知晓自己电路的“共模干扰”大不大啊?

网友E:
同问为什么要用两级放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注意单级增益不要太高,用两级放大器比较合适。"这里用两级放大相比较一级放大有什么好处么? ...

单级放大器增益过高对设计的要求很高,需严格控制分布参数,否则容易发生不稳定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级放大器增益过高对设计的要求很高,需严格控制分布参数,否则容易发生不稳定现象。 ...

十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怎样才能知晓自己电路的“共模干扰”大不大啊?

这个需要根据你的使用环境评估。比如像人体心电图的信号也在mV级左右,但是50Hz的工频干扰体现在信号端是共模干扰,这时候使用仪表放大器外还需要加一级陷波器。

你的信号输入方式如果是差分方式的话那么最好使用仪表放大器,如果是是单端方式的话,使用仪表放大器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根据你的使用环境评估。比如像人体心电图的信号也在mV级左右,但是50Hz的工频干扰体现在信号端是 ...

受益颇深,谢谢

网友F:
噪声应该也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噪声应该也不小吧

是啊,也在考虑用怎样的滤波电路来滤除噪声比较好

网友G:
如果是交流信号放大,跟失调电压屁关系都没有

网友H:
可以先用分立元件放大电路放大后再用运放

网友I:
楼主这个问题不是很明确,几mV信号是交流、直流、共模、差分、输出阻抗、增益、失调这些都没说说清楚要求,那怎么好选运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先用分立元件放大电路放大后再用运放

很少看人这么用额

网友J:
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啊?如果是交流就好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问题不是很明确,几mV信号是交流、直流、共模、差分、输出阻抗、增益、失调这些都没说说清楚要求, ...

额,我的信号是直流的信号,我的信号源阻抗因为要计算测量的,所以不定,但是信号源阻抗确实很小。我想过来的信号就是差分信号吧。增益失调可能就是运放的性能了,当然失调越小越好,测量精度越高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啊?如果是交流就好做多了.

直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