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定时器可以当作计数器来使用?

楼主(2014-02-25):
官方文档里面抑制强调可以用TI1\TI2的上升沿触发??实际芯片有这两个引脚吗?我怎么没有找到呢?新手了

网友A:
这是MCU的最基本功能
51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MCU的最基本功能
51都有

里面的捕获功能就算是计数器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的捕获功能就算是计数器功能吗?

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

不对,捕获只是将COUNTER的数值存到某个寄存器中。这个时候,COUNTER的时钟源还是用系统时钟分频过来的吧?
后面看到还有一个编码器模式 是不是这个 才可以实现对单片机外部输入脉冲的计数?

网友B(2015-03-10):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计数器的问题 得不到计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