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480V的三相交流电

楼主(2014-02-25):
请问一下,在国外是不是有480V的三相交流电?线电压(任意两相之间电压)有效值为480V,单相对地电压有效值为“480除以根号3”=277V???
而在国内,380V三相交流电,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

网友A:
设计 400V/230V 的 50Hz 发电机,驱动改成了 60Hz,输出就变成 480V/277V 了。

网友B:
1、美国的工业用电为三相四线制277V/480V、60Hz;民用是单相3线制120V 60HZ,并且工业和民用的线路分开的。
2、国内的用电器拿过去不能用,原因有2:一是频率不同,二是电压不同。
3、一火一零(相电压)277V。两火(线电压) 480V。但前提是工业用电。因为已经说过“工业和民用的线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美国的工业用电为三相四线制277V/480V、60Hz;民用是单相3线制120V 60HZ,并且工业和民用的线路分开的。
...

嗯,谢谢你。我就想确认一下

网友C:
我们以前给美国做电源,就是直接做480:380的变压器,50或60hz内部元器件大部分通用

网友D:
频率怎么适应美国的制式呢?

网友E:
仅就小功率变变电压而言,按50设计用于60还是可以滴

网友F:
有,我们公司的仪表卖到墨西哥的就是277V的,然后仪表电源最大电压4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