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输入能达到15V以输出5V 连继工作能达到150mA以上的LDO稳压IC

楼主(2014-02-25):
请问谁有用过能输入能达到15V以输出5V 连继工作能达到150mA以上负载的LDO和稳压管 贴片封装的SOT-89-3的,分绍一个来用,谢谢! HT7850,7350、7530 合泰的都不行还有AS1117-5.0的也不行,我都实测过了很烫手,连续工作带不了150mA的负载

网友A:
这个压差、这个负载电流,楼主自己算下(15-5)*0.15=1.5W,别说SOT89-3封装,就是223封装都要加散热片才能搞的定!
用7805吧,背个大点的散热片

网友:
HT7850,7350、7530 AS1117-5.0  都不行

其他的厂家牌子的LDO照样也不行
因为芯片原理方法都是一样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封装,加散热

网友:
前提大家都是线形稳压
不存在其他的厂家牌子的LDO就更胜一筹
HT7850,7350、7530 AS1117-5.0  就特别差

除非开关稳压

因此不用再限定原来的尺寸封装找其他的型号IC了

网友B:
烫手与否跟型号无关,线性稳压器的功耗由输入输出压差和工作电流的乘积决定。LDO是低压差稳压器的意思,显然,楼主根本就不需要什么LDO,7805即可满足,但仍然要注意散热。要解决效率问题只能换用开关电源。

网友C:
一定要15V以上,还要低压差,封装改成TO-220的。

网友:
损耗大,可以DC-DC,在接LDO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