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键盘扫描的问题!我在做键盘扫描的问题是(已解决)

楼主(2014-02-25):
我在做键盘扫描的问题时,用的是苏大kl25的例程里面的键值没按序排列,然后我改了一下就显示不对了,怎么回事?

网友A:
能简单介绍一下整个键盘扫描程序的流程以及你是怎么修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简单介绍一下整个键盘扫描程序的流程以及你是怎么修改的吗?

我知道错在哪里了,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错在哪里了,多谢!

不客气,以后有问题再交流!!

网友A: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如果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请参考以下结贴方法:
1、首先在网页的右侧有“我要结贴”,点击进入,界面如下所示:
2、在分数处给分,把相应的分给掉。可以给一个人,也可以给多个人。
3、点击左上角的结贴给分。
这样就把一个贴给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