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B正确的英语翻译“十层一阶板”

楼主(2014-02-25):
PCB的“十层一阶板”用英语怎么翻译?有没有权威一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tyw

勿要考俺英文,俺中学是俄语班,修了10年地球后进大学才学了2年英语.少累哈

在手机电路板中,经常可以听到一些线路板行业中的技术关键字,一阶盲埋,二阶盲埋,那么到底什么是一阶盲埋,什么是二阶盲埋呢?

通常6层板,1-2,3-4,5-6,就是3个双面板叠合起来的,1-2(3-4,5-6)之间是基板介质,2-3(4-5)之间是粘合物

每个双面板之间的过孔就是一阶(1-2,3-4,5-6),叠层之间的过孔就是二阶的(2-3,4-5),后者工艺复杂,应避免;同理,更应该避免出现1-3,1-4,1-5,2-4,2-5,2-6,3-5,3-6之间过孔

接地的过孔尽量做通孔(1-6)所以,最理想(可加工)的过孔形式是1-2,3-4,5-6(7-8,8层板),与1-6(1-8,8层板)
1-2,5-6叫埋孔(表面看的到,不打穿整个PCB),3-4叫盲孔(表面看不到,夹心孔),1-6叫通孔(打透PCB)

我所说的一阶版是指:没有在文中所说的二阶版上过孔,只是在一阶板子上过孔。所以一阶板压好6层后,不要用激光过盲孔和埋孔了,只是过6层的通孔就行了。这样工艺少很多。

因为自己以前只做过两层PCB板,虽然也画过6层板,但是都是画着玩的,从来没有送做过,所以没有关心过工艺的问题。看来画多层板还真的不能不注意啊,因为多一阶,板子价格就贵很多啊,画版时一定要注意啊,尽可通地只做一阶板,节约成本。
更多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找到,不过还是谢谢了,至少让我有点存在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没找到,不过还是谢谢了,至少让我有点存在感

哈哈,直译的话,中国人看不懂,外国人也看不懂,只能意译,或直译后加注(只有一阶过孔的10层板).
你想干死马?写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直译的话,中国人看不懂,外国人也看不懂,只能意译,或直译后加注(只有一阶过孔的10层板).
你想干死马 ...

最近在跟外国同事邮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