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真12864液晶程序的时候,为什么DSP28335会很热呢?

楼主(2014-02-25):
我的程序可能不太对,但是也不至于让芯片发热吧?为什么呢?感觉它是马上发热的,这样有可能烧坏芯片吗

网友A:
看下有没有接错线导致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有没有接错线导致短路了

没有,可能我太怕烧坏了,我把液晶拿下来仿真也热,可能就这样吧   没接错线应该不会烧坏吧?

网友B:
估计短路了

网友A:
可以重新烧一个简单的之前验证过的程序看下还能不能烧进去 然后看芯片是不是依然发热 确保你的28335没有被烧坏 再重新修改代码调试

网友C:
如果只是一个12864的代码  不至于热吧
你看看时钟是多少  不要太高了
如果只是运行12864的时候芯片发热  请查查与它有关系的引脚的
灌电流和驱动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一个12864的代码  不至于热吧
你看看时钟是多少  不要太高了
如果只是运行12864的时候芯片发热   ...

我知道了,我看看,谢谢

网友D:
有没有接错线这个我先不管,我想说我对28335的印象就是:很热!很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