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2.4G通信问题!

楼主(2014-02-25):
自己从别的2.4G模块上抄了一个电路图和PCB图,但是做出来的效果相差太大了,我的最多能够传输10米,但是丢失率太大,40%左右。 个人觉得是那个天线的阻抗与那几个电容电感匹配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我的PCB天线的阻抗啊? 有人说Altium Designer可以仿真出PCB的天线阻抗,是真的么?但是仿真归仿真,打样完电路板之后会不会有影响呢? 再者,如何测量我实物的PCB天线的阻抗呢?有什么仪器可以测呢?求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A:
主要是的你的电路板的基板材质,还有你的电感电容,这个影响很大,不仅仅是pcb的问题,没有测试手段是做不好的,即使调试好一个,还有产品的个体差异问题

网友B:
直接测试VSWR, 然后调天线或改匹配电路。

网友C:
用网分直接测试VSWR

网友D:
电源(纹波)与 晶振(频偏) 没问题的话, 那就只有 天线及其阻抗匹配电路的问题了, 可用网分测试S11 VSWR 等参数啊!

网友E(2014-11-06):
还是外接一个天线好了

网友F:
1,元件型号,品牌要选对。一定要是原装正品IC,不要是山寨的,尤其是天线端的电感。

2,可以参考NORDIC手册上的PCB layout

3,软件问题,就需要你开启自动重复,设置好通信频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