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新手请教STC15F104W烧录问题

楼主(2014-02-25):
以前是用的STC15F104E-35I-SOP8的芯片,后来因为升级换成了STC15F104W-35I-SOP8这款芯片,但是换芯片前烧录都没有问题,U7,+最新软件,但是换芯片后老是有小部分芯片需要烧录很多次才能烧录进,请教高手看这个是哪里出问题了,是不是改程序没改到位呢

网友A:
U7的稳定性应该还可以的

网友B:
U7算是较稳定的,换台电脑试试或使用台式机的原生串口+232电路下载。

同时在STC-ISP软件中的选项勾选“上电复位使用较长延时”选项。

一般都可解决问题的。

(63)

网友C(2014-05-15):
这两个芯片的定时器是不一样的哈,15F104E是T0和T1,15F104W是T0和T2,注意下,两者的处理速度也不一样,升级后的芯片处理速度更快,适当的时候需要加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