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5509SDRAM实验的问题

楼主(2014-02-25):
/*向SDRAM中写入数据*/
    souraddr =  (int *)0x1ff000;
    deminaddr = (int *)0x200000;
//souraddr =  (int *)0x40000;
    //deminaddr = (int *)0x41000;
//souraddr =  (int *)0x1fefff;
    //deminaddr = (int *)0x1fffff;
    while(souraddr<deminaddr)
    {
     *souraddr++ = datacount*2;
     datacount++ ;
    }
    /*读出SRAM中的数据*/
    souraddr =  (int *)0x1ff000;
    datacount = 0;
我做5509SDRAM的实验,其中SDRAM占用0x40000-0x1fffff空间,
FLASH占用0x200000-0x3fffff空间,用到了CPLD。
我试的时候,从0x40000开始写0x1000个数,没问题。
从0x1fefff开始写0x1000个数,也没问题。
从0x1ff000开始写0x1000个数就不行了。
我单步执行,发现*souraddr增加到0x1fffff以后再加就回到0x1ff000了。
这是为什么?我感觉没有溢出啊。
请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字地址还是字节地址啊  SDRAM按照字地址的话0x40000-0x400000
感觉你说的flash又从字节地址开始算的

楼主:
我弄错了。按字节地址是0x40000到0x400000
按字地址是0x20000到0x200000

楼主: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啊?不应该这样啊?

楼主:
高手解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