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连接问题

楼主(2014-02-25):
(无正文)

网友A:
原因可能比较多  以前连上过没有
首先确定仿真器驱动安装好   连接好后事件管理器中识别正常
再全部断电   CCS重新启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可能比较多  以前连上过没有
首先确定仿真器驱动安装好   连接好后事件管理器中识别正常
再全部断电    ...

一直没连上 找不到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没连上 找不到原因

这就不好说了   你一定先要确保仿真器和板子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好说了   你一定先要确保仿真器和板子没问题

怎么测板子有没有CLKOU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测板子有没有CLKOUT

如果晶振起振正常   只要上电   在DSP上有一个CLKOUT引脚
就能在上面测到有时钟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晶振起振正常   只要上电   在DSP上有一个CLKOUT引脚
就能在上面测到有时钟输出 ...

怎么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测

有示波器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测啊

BGA封装的  没办法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BGA封装的  没办法测吧

啊  没引出来就不好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  没引出来就不好测了

板子一买回来不就是要检测是否正常吗?第一个实验就是XF引脚来 控制灯的闪烁。
我之前也遇到过仿真器连接不上板子,可能出现的原因除了版主所说外,
还可能是仿真器的JTAG线接触不良或者和仿真器连的USB的线松了,还有可能是你用的是后面的后置USB口,导致供电不足,也会出现板子连接不上,多换几个USB口试试,是在检查都没问题,那就卸载了重装。

网友A:
@yanxiaobo   看看上楼的建议